[电源]
开关电源有技术难度吗?

楼主(2019-12-13):
(无正文)

网友A:
会做很容易, 要做好很难

网友B:
开关电源本身的原理不难   选择芯片型号也不难   难点是   变压器   电感器的设计   以及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确定

网友C:
电磁干扰和电磁兼容问题   比较难   呵呵    公司设计项目吧   一般都需要保密的   呵呵

网友D:
开关电源,我也觉得没多大难度的啊,还有什么秘诀么?各位

网友E:
理论跟实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F:
会做只是懂得原理,可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就会花很多的时间

网友G:
估计是调试花费的时间太多了吧

网友H:
开关电源   需要考虑的问题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纹波   工作频率    低限工作效率   高限工作效率

网友I:
嗯,
接着需要考虑使用何种拓扑结构   主要根据负载功率决定   拓扑结构选好后   接着需要涉及各节点的参数   元器件选型

网友J:
种元器件选好后   开始变压器设计    需要考虑的问题    变压器结构   磁芯选型   磁芯面积  铜线直径   铜线匝数  铜线面积  铁损  铜损    去磁回路(磁饱和  偏磁问题)  变压器温升问题   散热问题   等等

网友K:
最后调试   需要考虑电磁兼容   成本   等等  呵呵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一款好的开关电源不简单  呵呵

网友A:
这个主要在于细节问题的解决上的。

网友L:
开关电源,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技术和理论已经很成熟了。
踏上巨人的肩膀,学习应该很快。
学精了,还是有不少路要走的。

网友L:
如果没有难度,那么电子竞赛肯定就不会出电源的题目了,难就难在你的产品能否达到用户提出的指标

网友M:
电磁干扰和变压器最难。

网友N:
器件问题,功率大了之后为选择器件带来很**烦

网友O:
开关电源真的很难理解

网友P:
学习开关电源难吗?

网友Q:
设计开关电源的技术指标都有哪些?

网友Q: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一般有哪几种

网友R:
开关电源功率达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S:
想学一些开关电源的基本

网友T:
用线性电源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网友U:
用开关电源给单片机供电会不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V: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到底怎么 ?

网友P:
开关电源的具体技术参数有哪些?

网友M:
不但和元件选取是否合理有关,还可能和PCB布线有关

网友O:
开关电源为什么要采用均流技术

网友N:
般的器件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功率条件下工作。

网友V:
开关电源芯片外置开关MOS管的驱动很难做吗

网友U:
开关电源芯片都分为那些类型?

网友T:
开关电源布线有哪些关键点

网友S:
如何克服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R:
PWM技术在开关电源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Q:
应用电子技术学起来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