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几分钟再上电就没有问题

楼主(2019-12-13):
板子断电后马上上电,i2c配置不进去,但是隔几分钟再上电就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如果没有复位,那么上次的配置就不会失效

网友B:
复位不好。断电时,因板子上大电容等储能元件影响,实际芯片上的电压不会马上跌落,快速上电时,不能保证可靠复位

网友C:
复位那里要好好查查焊接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在其他设计上复位也是需要重视的地方啊,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
楼主用示波器采个断电在重新上电的时候芯片 VDDA/VDDD的波形图吧,传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好 回头试一下

网友F(2024-01-17):
电源瞬间涌流

网友G:
硬件延时

网友H:
操作系统或软件可能在断电后保留了一些缓存信息,这些信息在立刻上电时可能导致I2C配置失败。随着缓存被清除或更新,问题也随之解决。

网友I: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