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怎么在定义数组时候将数组首地址指定为ROM的某一个位置

楼主:
想知道怎么在定义数组时候将数组首地址指定为ROM的某一个位置

网友A(2019-12-13):
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keil中可以这样做:char array[5] @ 0x50,ROM 中 0x50 就是数组的首地址。

网友B:
用C 语言编程?

网友C:
楼主问的是 Designer 吗?

网友D:
可以参考下面的KB:
Placing Code at Absolute Location in Flash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9802
Allocation of Variables at Absolute Address in RAM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9611

网友E(2024-01-17):
使用指针

网友F:
一般不定义在固定的ROM,会定义在固定的Flash section。
在ld文件中添加section,指定这个section到你需要放置的地址。比如PSoC6的工程,你想在M4里面定义一个变量放在固定的flash位置,你可以找到ld的文件,搜索.cy_app_signature这个段,然后在这个段的上面定义一个自己的段。
然后在main.c的文件里面定义一个变量放到这个段里面。
const uint8 Test[512]

CY_SECTION(".my_var") = {0xFFu,0xAA,0xBB,0xCC,0xDD,0xEE,0xFF,0x55};

然后编译,可以看map文件,map文件在build文件夹里面:

可以再到hex里面去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