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9-12-13):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B:
2楼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C:
纹波太大主要考虑以下一个方面   第一电源高频干扰问题    电源与功能电路尽量独立

网友C:
  第二  模拟地数字地没有分开   这个问题在PCB制图时可以考虑   使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
暂时想不到了   呵呵  希望有人补充

网友D:
这个的根据具体的电路图与PCB的设计了,纹波一般调节环路可能调整到满足要求,噪声就要考虑布线、变压器工艺、吸收等各个方面的了。

网友E:
嗯,纹波多数是由于抗干扰设计的不够。

网友D:
主要考虑共地的问题  建议不要将很多的地通过磁珠隔离开
个人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F:
外接干扰也有可能的。

网友G:
军工级产品看    地一般都是很少隔离的
在VCC等供电段一般采用LC的滤波电路(L用磁珠)

网友H:
DSP如此强大,怎么不能跑系统呢?

网友B:
不是不能跑,是不应该跑。
操作系统浪费专业芯片资源啊

网友C:
2楼说得不错

网友D:
跑不了大系统,ucos应该有人一直到DSP上去过,但是用的也不广泛

网友E:
让DSP跑系统是大材小用了啊

网友F:
ARM是用来跑系统的,DSP做信号处理

网友I:
有系统,支持一个最高用户中断,比裸奔时最大多延迟 8 个 CPU 时钟才得到响应,可以用于开关电源控制。

网友J:
只要你有能力  单片机都可以跑

网友E:
主要是电源的影响

网友F:
波纹大可以加大电容。

网友K:
外部驱动的有什么其他的元器件吗?

网友L:
楼主调试的时候是不是有外部干扰?

网友M:
这个要考虑电源的纹波干扰的

网友A:
电源纹波大造成的。

网友C:
做好PCB的设计

网友F:
主要是电源影响 的。

网友N:
可以通过解决电源纹波大解决问题。

网友G:
布局、走线都可能有影响。

网友J:
外部可以通过添加屏蔽层实现屏蔽。

网友O:
DSP主要做信号处理

网友P:
电源纹波大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路的滤波电容是否性能不良

网友Q:
减小开关电源输出纹波过大

网友R:
采用电容加电感的Π式滤波。

网友S:
关键看一下是纹波还是噪声

网友T:
较强的纹波会造成

网友U:
电容值越小,滤除的纹波频率越高

网友V:
电源后边有DC-DC模块的话,你就得慎用磁珠了

网友T:
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

网友:
失容、漏电等等。

网友S:
纹波是工频引起的,减小纹波

网友Q:
可以加大滤波电容器

网友W:
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R:
如果是纹波看看纹波频率是否和开关频率相等

网友P:
要降低纹波

网友V:
磁珠可能会是某种规格的DC-DC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X:
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口串联磁珠

网友U:
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