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LINK的问题

楼主(2019-12-13):
STM8S207C8T6的程序,开发环境为IAR.
可是仿真一小会,STLINK的指示灯就变为绿色。
IAR界面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A:
估计是stlink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很便宜的stlink,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干脆就算了,只用来当作下载的工具。

网友C:
确认debug口没有remap成普通IO,否则stlink当然会出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STLINK还是STLINK-V1,这两个仿真器的固件不同的

网友E:
能下载就行,跑起来看看有没有问题,想要的寄存器可以Print打印。

网友A:
换个新的。

网友F:
stlink的问题应该

网友G:
用正版的仿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