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红灯控制

楼主(2019-12-13):
看下图,LED_RED还接单片机的一管脚的,我充电的时候在两种情况下,同样的设计,一种情况单片机始终通着电运行时,不充电红灯不会亮,另一种情况单片机未通电运行时,不充电红灯反而亮,而C3052A 的CHEG管脚在不充电时处于高阻态,按道理说应该是不亮的,所以就有些迷惑了,求搭接帮着分析下的啊。。。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管脚定义   你没有真正搞清楚   你需要重新将datasheet仔细看一遍   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使能管脚     你使用错了   这个情况和你上述描述的现象很类似   呵呵 希望你能早点将这个问题搞定

网友C:
电阻太大了一些吧,最好换成上拉电阻

楼主:
这个现象的我还没完全的解决掉的,这现象也不是经常性的出现的,请高手帮着解决下的啦

网友D:
LED_RED接到IO口上做什么用?如果CN3052正常的话,应该是单片机的IO口那部分影响的,可以先把接到IO口的那根线断开测试一下;如果确定了是IO口影响的,在想办法解决。

楼主:
那样做是为了双重控制红灯的指示状态的,充电时IO控制不起作用,工作时不充电时io口来控制的

网友E:
先判断电平 再选择点亮LED  或加个三极管

网友F:
楼主可以将IO 口控制的那个端口采用一个开关接上电源的模拟IO口的电平的高低变化就可以测试的啦

楼主:
好了,谢谢各位的参与的,这个问题大家给了我很大启示,我在这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G:
图片的电路在哪定义的?

网友D:
这是什么硬件电路?

网友F:
是不是选用的电阻的问题?

网友H:
使用的什么充电电路?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62a49078cf84b9d528ea7aea.html

网友J:
看看电路设计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K:
CHEG管脚测试电平了吗?

楼主:
这个是不是管脚有问题?

网友C:
设计的电路图在哪?

网友F:
不充电的时候是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L:
看看你设计的电路?

网友H:
C3052A使用其他的充电芯片。

网友D:
充电下红灯不亮是什么情况?

网友K:
C3052A 的CHEG管脚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看看相关的设计的

网友I:
有时候引脚虚焊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M:
粘贴一下电路图看看。

网友H:
这个不是锂电池供电的吗?

网友N:
楼主看看充电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J:
这个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62a49078cf84b9d528ea7aea.html 参考

网友A:
CHEG管脚的电平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