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想把电位器信号转为4-20mA信号,手上有几个XTR105

楼主(2019-12-13):
想把电位器信号转为4-20mA信号,手上有几个XTR105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想用它把电位器信号转为4-20mA信号,但是被测电位器根据不同要求总阻值会有变化

网友B:
什么意思

楼主:
也就是说每一个芯片对应的总量程是不一样的,请问这个时候我的RG、RZ、RLIN1怎么选?

网友C:
电路需要吧修改

网友D:
能把你的原理图贴出来么?
以前我们做模拟电路都会加一个基准作参照,这个是不是也要加?

网友E:
嗯,我实验了一个电路,是从标准测电桥电路改的,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大家帮分析下,我实验了下,线形还没来的急做,就是简单的测下4mA,12mA和20mA三个值,从结果看还可以,但是具体没做,大家帮看下,有没有什么毛病,如果有需要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没用过XTR105

网友D:
我看,这个问题归结到根据电位器阻值范围, 选择合理的电路参数以获得好的转换效果的问题.

网友F:
抽象出来, 就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D:
这个电流转换的需要多注意的,,一般的变送器中需要用到的。

网友G:
xtr105 有推荐电路参考, 你可以先按照手册设计一个电路, 再帖上来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