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的USB传输为什么可以那么高速

楼主(2019-12-13):
PC的USB传输为什么可以那么高速

网友A:
提高你的mcu速度,优化程序,就是1.1也可以达到1MB以上。

网友B:
1.1是绝对达不到1M以上的.12Mb=1.5MB,usb丢的时间绝对超过1/3

楼主:
我的程序现在的速度能达到285k   bytes   /s   。

不过,提高mcu速度的速度并不能提高速度,我们的dsp跑的是180Mhz。

网友C:
基本概念不牢靠

楼主:
mcu速度一定能提高usb速度,我的mcu_4Mhz是跑400KB/s,如果能提高到6Mhz,速度提升20%.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怪,并不是只有pc可以做高速呀,只要是usb支持,都可以呀,呵呵。

网友E:
USB的效率好像只有20%吧.

网友F:
usb效率在50%

网友G:
USB工作原理很复杂的。
硬件上不过四条线:VCC,GND,D+,D-。
在此基础上通过约定好的USB通信协议,HOST和DEVICE之间进行通信,最好找本书看看。

网友H:
从机接收HOST的控制帧,根据控制帧的不同类型进行相应的操作。主要有四种传输模式:控制传送/同步传输/块传输/中断传输。

网友I:
usb分LS FS HS
使用dma方式的话与cpu速度无关.
HS才是高速

现在最快的是SS, 能做到200MB/S的速度

网友J(2023-12-27):
高效的协议

网友K:
USB协议支持多种数据传输速率,包括低速、全速和高速。其中,高速数据传输速率为480 Mbps,这比许多其他接口(如串口和并口)的数据传输速率要快得多。

网友L:
PC中的USB控制器和USB设备硬件设计都经过优化,能够以最高效率进行数据传输。此外,USB控制器和设备还支持多通道数据传输,这进一步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M:
USB协议、硬件设计以及接口的灵活性等因素使得PC的USB传输能够实现如此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N:
并不是电脑才那么快,你自己的设备也可以做到

网友O:
就是USB的规范啊,可能用的料比较好吧

网友P:
估计是USB的3.0或者更高吧,所以速度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