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什么是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楼主(2019-12-13):
什么是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有二种形态,我们将此称做“共模”和“差模”。设备的电源线,电话等的通信线,与其它设备或外围设备相互交换的通讯线路,至少有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作为往返线路输送电力或信号。但在这两根导线之外通常还有第三导体,这就是“地线”。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对差分放大器,两路输入的干扰信号,如果是大小不相等,或方向不相同,即为差模干扰信号。

通常我们使用的电器是两线的,一根火线(L),一根零线(N),零线认为是三相电的中线,同时还有一根接地线叫做地线,。零线与火线之间的干扰叫做差模干扰,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叫做共模干扰。地与零线之间认为是没有电压的,或者可以认为是零线没有电压,不能驱动电器,因此认为零线与地线之间没有干扰。

什么是共模残压 什么是共模残压

共模电压(common mode voltage):在每一导体和所规定的参照点之间(往往是大地或机架)出现的相量电压的平均值。或者说同时加在电压表两测量端和规定公共端之间的那部分输入电压。

差模电压(symmetrical voltage):一组规定的带电导体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使差模电压又称对称电压。

在规定波形,标称放电电流冲击氧化锌阀片,阀片两端测到的电压峰值,称为残压。 残压与压敏电压的比值,残压比。雷击,闪电会在输入/输出电源线上产生瞬间高压,大电流,影响用户设备稳定运行,严重时会造成设备损坏。避雷器按接法分可分为共模接法和差模接法两种:避雷器接在相线之间或相线与零线之间称为差模接法,即所谓横向保护。避雷器接在相线与地线之间或零线与地线之间称为共模接法,即所谓纵向保护。

共模信号

Common-Mode Signals

共模信号是作用在差分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相同信号。例如,平衡线对中引入到两个平衡端的噪声电压。另外一个例子是加在平衡线上的直流电压(例如:由于信号源与接收器之间的地电位差而产生的直流电平)。

对于理想的差分放大器,可以完全消除共模信号输出,这是由于差分输入(同相和反相)抵消掉了相同的输入成分。衡量这一特性的参数称为共模抑制比或CMRR。

共模电压(common mode voltage):在每一导体和所规定的参照点之间(往往是大地或机架)出现的相量电压的平均值。或者说同时加在电压表两测量端和规定公共端之间的那部分输入电压。

形态

“共模”和“差模”是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的二种形态。

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

电源线噪声是电网中各种用电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沿着电源线传播所造成的。电源线噪声分为两大类:共模干扰、差模干扰。共模干扰(Common- 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载流导体与参考地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差模干扰(DifferenTIal-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两个载流导体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

任何电源线上传导干扰信号,均可用差模和共模信号来表示。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机壳)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在一般情况下,差模干扰幅度小、频率低、所造成的干扰较小;共模干扰幅度大、频率高,还可以通过导线产生辐射,所造成的干扰较大。

共模干扰:一般指在两根信号线上产生的幅度相等,相位相同的噪声。

什么是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有二种形态,我们将此称做“共模”和“差模”。设备的电源线,电话等的通信线,与其它设备或外围设备相互交换的通讯 线路,至少有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作为往返线路输送电力或信号。但在这两根导线之外通常还有第三导体,这就是“地线”。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 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不要和电控锁共用同一个电源

(5)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网友A:
当信号回路受到内部或外部干扰,导致信号源与信号地产生1Vpp@20MHz且相位同步的正弦干扰信号,这个干扰信号就是共模干扰

网友B:
消除差模干扰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偏值电阻

网友C:
差模干扰是信号和信号之间

网友D:
浪涌有差模干扰也有工模干扰。

网友E:
共模干扰,是相线/中线与地线之间存在的电磁谐波

网友F:
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取决于受干扰部件的形式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频率来做判断

网友H:
看频谱图时如何区分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网友I:
抗串模干扰电路和抗共模干扰电路分别是什么?

网友J:
两个电容并联接地时抑制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的

网友B:
共模干扰是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

网友A:
:不平衡信号由地和信号线组成,若干扰让两线电压同时上升、下降,是共模干扰

网友D:
差模干扰,而火线对地和零线对地就是共模干扰。

网友J:
双绞线是如何抑制差模干扰的?

网友E:
干扰频率在1MHz以上的,多数是共模干扰

网友I:
共模电压的干扰是什么

网友H:
共模干扰?如何抑制?

网友F:
一定面积的闭合回路,接受的主要是差模干扰。

网友G:
150K-1M是以差模干扰为主,1M-5M是差模和共模共同起作用,而在5M后基本为共模干扰;

网友C:
共模是信号和地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