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基于SE8510的MCU的供电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12-13):
基于SE8510的MCU的供电问题解决方案

1.基于SE8510的反激式隔离电源设计

  图1是SE8510反激式隔离电源系统原理图,SE8510是离线式隔离原边控制反激LED驱动控制IC.SE8510 使用了一个坚固的高压隔离工艺能够承受一个输入电压达450 v的冲击,具有8-45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因此SE8510可以通过主线输入电压直接驱动,简化变压器的设计过程。具有准确的LED调节功能,PWM 调节控制,开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等多功能。使整体应用设计比以往的方案设计变的更加简单。

  图1:SE8510反激式隔离电路图

  2.支持PWM调节输出电流,改变LED亮度

  PWM调光通过PIN DIM加一个低频方波信号就可以实现。当PWM信号为零,门驱动器是关闭的,当PWM信号高(》 300 mv),门驱动器是启用的。LED电流与PWM波的占空比成正比。为了减少频率干扰,建议PWM控制信号的频率设定在200HZ-500HZ之间。

  3.提供MCU供电系统,解决MCU控制系统供电问题

  如图2所示,传统采用MCU输出PWM控制信号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在设计中,就会遇到需要给MCU的供电问题。

  (1)本身设计AC-DC系统恒流输出控制LED亮度。但是MCU的供电选取。采用独立一组AC-DC电源作为MCU的供电系统。造成成本增加而且这样演变成设计2个独立的AC-DC电源。

  (2)从AC-DC LED恒流驱动电源中提供电量。采用辅助绕组供电,MCU供电和AC-DC控制IC 的供电取用同一个绕组端。但是在MCU发出控制信号控制AC-DC控制IC,使AC-DC系统停止,会导致辅助绕组也掉电。造成MCU的断电现象。

  (3)将MCU控制放在AC-DC 次级部分,同样的在AC-DC 系统关闭的情况下,输出电压也会下降。通常客户设计采用输出加大输出电容,使放电变慢,从而提供给MCU.造成输出电容体积和成本的加大。

  图2:传统采用MCU输出控制信号控制系统图

  图3:SE8510提供MCU供电,解决系统断电MCU供电问题

  图3所示,SE8510内部采用了专用的供电系统专利技术。使用一个坚固的高压隔离工艺能够承受一个输入电压达450v的冲击,具有8-450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在IC内部增加了一个从VIN-VDD的高压供电系统。使VDD的电压为8V,并且具有5mA的带载能力(由于IC封装形式为SOP8, 耗散功率的影响)。足够MCU和一些PWM产生电路正常工作(MCU工作电流2mA)。

  将VDD电压通过一个小小的稳压模块,例如7805,或采用三极管组成的稳压器降到5V.提供给MCU或PWM信号产生电路。例如NE555产生的PWM占空比可调的发生电路。在MCU发出PWM低信号时,虽然 SE8510系统关闭。但是由于IC内部VIN-VDD高压模块独立工作使得VDD保持一个8V的电压存在,不至于MCU断电导致程序重启。而且更加的节省外部供电系统电路带来的高成本和大体积。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