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四种模拟输入信号的保护电路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9-12-13):
四种模拟输入信号的保护电路的实现方法

本文介绍了四种模拟输入信号的保护电路的实现方法。

该文件仅仅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方面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另外也希望大家自行详细计算有关参数,因为文中的器件参数有可能不合适。

最近由于工作的需要,涉及到了模拟输入信号的保护电路问题。结合以往的工作实践以及网络文献资料的查找。现在就保护电路作一简单的说明。

一、 电源钳位保护

上述电路存在可靠性的问题。如果输入电压过高,比如超过了运放的工作电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运放的损坏。所以将上述的电路需要改进。

二、TVS 管保护方法

这个电路有效的改变了输入电压过高的情况下,也不会损坏运放。从而提高了硬件电路的可靠性。

但是上面的两个电路都存在漏电流很大的问题。这对于输入阻抗很高的比如1M 甚至100M 的信号来讲是完全不允许的。

三、三极管保护方法

该电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漏电流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四、JFET 保护方法

上面的电路能够很好的解决漏电流问题,从而提高调理电路的输入阻抗。同时还能够有效地保护运放,不被损坏。

该电路能够满足输入阻抗达到 500M 欧姆;

该电路能够满足输入电压达到 220VAC 不损坏电路。

楼主:


网友A:
怎么理解运放的输入保护?

网友B:
稳压管和mos管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
运放输入端加的那些二极管都是起钳位作用

网友D:
输入回路用什么作为隔离电路

网友E:
信号输入端,串联一对正反并联的二极管

网友F:
能帮忙设计一个过压欠压保护电路吗?

网友G:
信号线输入处有没有安全保护电路

网友H:
电压表过压保护电路怎样设计

网友I:
模拟信号送入数字电路保护措施是什么?

网友J:
如何保护MC34063升压电路,防止输入太高烧坏电路?

网友E:
如何用二极管搭建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输出需要加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D:
模拟输入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B:
要在输入端怎么才能给他个保护电路呢

网友C:
防止输入端信号过大损坏运放内部输入级。

网友J:
电路的基本防护原则是什么

网友I:
如何设计静电防护电路

网友H:
为什么电子设备的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尽量不要靠近

网友G:
保护隔离电路该怎么修

网友F:
模数转换可以直接输入大电流的模拟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