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接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9-12-13):
STM32F407 VCAP 引脚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A:
仔细查看官方手册哦,或者参考官方的demo板来设计。这个在STM32F407官方参考手册上有的哈!接2.2uf电容即可!

楼主:
接 10U 瓷片电容可以吗?

网友B:
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手册上有推荐值。一般是2.2uf

楼主:
VDD 有个 4.7U 接在哪个 VDD 管脚上?

网友D:
我一般接2.2uf的

网友E:
手册上给 的2.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