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片选信号不接,仍然可以收到数据

楼主(2019-12-13):
stm32F407做spi从机,片选信号不接,仍然可以收到数据

楼主:
用stm32f407做spi的从机,片选NSS设置为硬件模式,可是NSS硬件上没有接,仍然可以收到主机发来的数据

网友A:
程序可以公开吗?贴程序看下吧,这么说看不出什么原因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u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uInitStructure);
//        SPI1_RES_ON;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2M

        GPIO_Init(GPIOA,&GPIO_uInitStructure);
        //SPI1_CS_ON;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u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u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ITConfig(SPI1, SPI_I2S_IT_RXNE, ENABLE);

        SPI_Cmd(SPI1, ENABLE);

        SPI_I2S_ClearITPendingBit(SPI1, SPI_I2S_IT_RXN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spi1_init();

        DMA_ITConfig(DMA2_Stream5, DMA_IT_TC,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B:
不接可能状态是一直在片选。所以能操作

网友C:
你用cubeMX配置试试看。没有片选怎么还可以,搞笑呢,另外是不是悬空了,你别悬空,接地看看,不信还能收到。

网友D:
我们拿L0   用8bit凑出24位      片选用IO口控制的

网友E:
功能实现了   用SPI配置了LMK时钟芯片

网友F:
那是不是没有用到这根线啊

网友G:
根本就不是这个模式吧

网友H:
你的问题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