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56PVXC晶振输入必须是24MHZ吗,20MHZ行不?

楼主(2019-12-13):
CY7C68013A-56PVXC晶振输入必须是24MHZ吗,20MHZ行不?

网友A:
什么产品

楼主:
用CY7C68013A-56PVXC做了一个GPIF传输模式,XTALIN脚的输入频率是20MHZ,没有24MHZ,这样行吗?

网友B:
20MHZ会有问题,24MHZ必须的!

网友C:
一般需要24MHZ(+/-100ppm精度),同时要用12PF负载电容

网友D:
需要按照datasheet的要求,24MHZ(+/-100ppm精度),500uW的驱动电平,同时要用12PF负载电容

网友E:
时钟序列必须要一致,相差多了后续的倍频/分频就乱了

网友F(2023-12-27):
CY7C68013A-56PVXC的晶振输入并不一定是24MHz,也可以选择20MHz。

网友G:
24MHZ(+/-100ppm精度),应该不可以改

网友H:
也可以选择20MHz。

网友I(2024-01-29):
其实就是时钟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