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高速电路中电阻的应用要点都有哪些

楼主(2019-12-13):
在高速电路中电阻的应用要点都有哪些

网友A:
电阻的阻值, 电阻的尺寸

网友B:
电阻的额定功率

网友C:
还有精度啊

网友D:
电阻的布局是个难点

楼主:
恩,但是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呀

网友E:
这不是个难点,注意注意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在高速电路中, 由于分布参数的影响, 往往电阻的布局和位置, 跟导线的耦合也很重要.

网友F:
电阻阻值   阻抗匹配等问题   都不能忽略  呵呵

网友G:
是啊,电阻的规格、精度、功率都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C:
高速电路中注意匹配阻抗,所以对电阻的精度也是很严格的

网友H:
匹配 布局 精度 都是重要的  全局考虑吧

网友E:
在高速电路中考虑问题挺多的,首先布局要好,对于电阻负载匹配也挺重要的

楼主:
嗯,知道啦

网友I:
嗯, 从器件选择类型看, 要注意器件自身的寄生参数, 包括寄生电感和电容.

网友A:
从电路和布线看, 要注意分别参数和信号环路的问题.

网友E:
从信号完整性看, 还要注意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J:
电阻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其用途也是多方面。

网友K:
这个跟高速电路中的电磁兼容性相关的。

网友F:
高速电路中的电阻时必须的。

网友B:
高速电路中的电阻主要就是用于防止信号的反射从而影响主要信号的传输的。

网友G:
我觉得寄生电感和电容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