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 不支持硬件除法

楼主(2019-12-13):
还有其他高效的方法么?

网友A:
除法和取余是所有算法最蛋疼的  不管你是处理器 还是FPGA。。。。

网友B:
2的次方才能用移位,/2 /4 /8 /16...等

网友C:
就是不知道你怎么除法的,如果是两个未知数就没法弄了,如果是除以2,4,8,16这种可以移位。

网友D:
可以换F4,F4好像有DSP的内核吧,用DSP库。

网友E:
要么换芯片,要么做算法优化。

网友F:
除法是最费劲的

网友G:
不要纠结,如果需要大量除法运算换内核带dsp的

网友H:
F4有DSP的内核的吗?

网友B:
那就软件除法。

网友E:
支持吧。就是比较耗资源

网友I:
用移位进行计算

网友J:
移位进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