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的充电曲线不应该和放电曲线反相才对吗?

楼主(2019-12-14):
电容的充电曲线不应该和放电曲线反相才对吗?

网友A:
哪里看不是反相的?  你旋转180°看看是不是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不是反相的?  你旋转180°看看是不是反相的。

你怎么看出来是反相了  请教下

@wh6ic :恩恩 我还是没看出来 这明明是同相的 方向都一致 哈哈 不管了
图像层面: 从下向上翻个面,应该就可以看出来。 分析层面:脉冲一个电平有起始边沿,结束边沿。 两个曲线都是 起始边沿变化陡,结束边沿平缓

楼主:
T叔来得正是时候    这个不是同相的吗?跟随涨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来得正是时候    这个不是同相的吗?跟随涨落,

书上看到的是这个吧,哈哈,蓝线平移180度就是实时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看到的是这个吧,哈哈,蓝线平移180度就是实时波形了

你这充电曲线才是对的  为什么这里是方波啊  平移也是方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充电曲线才是对的  为什么这里是方波啊  平移也是方波啊

你第一个截图说明有误,绿色波形是开关信号,不是放电波形,当然是方波.当开关接地时,电容通过R1放电,波形还是红色的,只是为下降沿了.

网友C:
确实不是反相的。
刚开始的时候,电容上电压为0,一个周期后,电容电压是没有放到0的。如果要放到0,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充电和放电曲线是不对称的。
只有将充放频率调高,使电容上的Vpp远小于电源电压,经过一段时间的充放电后达到稳定,这个充放波形才会接近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个截图说明有误,绿色波形是开关信号,不是放电波形,当然是方波.当开关接地时,电容通过R1放电,波形还 ...

恩 开关波形而不是放电波形,,,

网友D:
充电时,电容电压低时冲的快,随着电压升高,充电速度变慢;
放电时,开始电容电压高,放电速度快。后来随着电容电压的降低,放点速度开始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