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电子产品的校准或者标定问题

楼主(2019-12-14):
关于电子产品的校准或者标定问题,所谓的校准或者标定是使目标产品的MCU DAC输出精准的电压吗?或者是加载ADC通道上的电压更精准?校准或者标定可以理解为就是让目标产品的主控输出的各种电压精准?

楼主:
要沉大海了啊  周末    没人玩过标定吗?哪怕电子称的也可以讲下啊

网友A:
如果你标定的是一次表,外接至少高一个级的表做标准表,调制输出进行矫正标定
如果你标定的是二次表,外接标准表输出标定信号,调整二次表修正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标定的是一次表,外接至少高一个级的表做标准表,调制输出进行矫正标定
如果你标定的是二次表,外接 ...

你这里说的一次表或者二次表啥意思?

还有外接是哪里接哪里?

网友B:
标定治具MCU肯定通过ADC检测产品输出的电压是不是0.5和2.6,如果不是通过通信反馈给产品MCU继续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里说的一次表或者二次表啥意思?

还有外接是哪里接哪里?

一次表指信号输出表,比如信号发生器,热电偶,二次表指信号输入表比如温度显示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产品传感器是处于无参数状态,一切的参数都是研发者根据某个样品调定的。
产品要校准,就是需要这么 ...

谢谢版主指点。不过还是没搞定标定的原理。能说下123步骤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定的依据,是计算测试结果的公式,这是一个数学分析的问题。
下面举个浅显一点的例子,应该很容易懂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定的依据,是计算测试结果的公式,这是一个数学分析的问题。
下面举个浅显一点的例子,应该很容易懂的 ...

这个就是线性的  一次函数。  需要的值Z=adc*X+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定的依据,是计算测试结果的公式,这是一个数学分析的问题。
下面举个浅显一点的例子,应该很容易懂的 ...

1.以及传感器在某一个产品中唯一被确定后,由产品自身测量计算出自身实际的k和a,我们的任务是要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用各一个合格的确认OK的产品求出K和a?而这里的K和a就是标准系数?

2.y(0.5)与y(2.6)-----这个是目标值,x(0.5)与x(2.6)------X的值是和和0.5和2.6无关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线性的  一次函数。  需要的值Z=adc*X+Y

Z是需要的目标值,ADC是采样到的值,X和Y是补偿值。基本上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目标值如何确定呢?要有一个基准,这个基准作为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定治具MCU肯定通过ADC检测产品输出的电压是不是0.5和2.6,如果不是通过通信反馈给产品MCU继续调整 ...

你标定治具是如何知道这个电压准不准的?它是需要一个参考电压的吧?这个参考电压是精准的才行。是这个思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表指信号输出表,比如信号发生器,热电偶,二次表指信号输入表比如温度显示仪表。 ...

恩 不知道你的标定原理具体是怎样的

网友F:
自动化标定的话:
1、工装产生工艺参数1(例如压力),此时母表读取参数,read1。
2、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或i2c发给工装,ex_AD1
3 、工装产生工艺参数2(例如压力),此时母表读取参数,read2。
4、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或i2c再次发给工装。ex _AD2
5、工装通过计算,k*ex_ad1+b=read1,k*ex_ad2+b=read2,解方程。把标定值k和b(一次曲线)通过串口或i2c发给产品,产品把k和b写入eeprom。
温漂曲线,研发阶段,稍微补偿下。
非精密传感器生产大概就是这么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化标定的话:
1、工装产生工艺参数1(例如压力),此时母表读取参数,read1。
2、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 ...

恩   和这个是大致一样  谢谢叶总。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不过你这里为何测试了两次的数据?两次的数据就可以保证K和b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化标定的话:
1、工装产生工艺参数1(例如压力),此时母表读取参数,read1。
2、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 ...

还有一个问题。母表读取参数是怎么读的?治具读取哪里的数据?

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或i2c发给工装-----这个ADC值是产品测试到的压力ADC值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   和这个是大致一样  谢谢叶总。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不过你这里为何测试了两次的数据?两次的数据就 ...

一般是量程的起点靠上,终点靠下。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必须是两点。如果是温度测量,当前环境温度知道就,再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资料是咋来的呀?那么多?简直是把一个线性问题理论化了呀,我就下下来看看吧 ...

T叔资料老多了 ,是图书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母表读取参数是怎么读的?治具读取哪里的数据?

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或i2c发给工装----- ...

1、母表的读取:
母表是精密仪表,可以买485读取的。也可以是产品,通过母表检测,精度比较好的,挑出来,做母表。反正读出来的工艺参数是准的。
2、工装,读取哪里的数据。
(1)、要读取母表的读数。比如100kpa,200kpa,不是adc的值。这个值是标定过的。才做母表。
(2)、读产品发过来的adc值。例如串口,有些单片机没串口,可以用i2c。
3、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或i2c发给工装-----这个ADC值是产品测试到的压力ADC值吗。
是的。产品的adc值,对客户没有意义。客户要的是准确的压力值。称为读数。
read=k*adc+b。
产品根据adc值计算出读数。这个k和b参数,由工装根据母表的读数,反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式的写法不同而已,你要注意转换呀。
你的adc,就是我的x,你的Z,就是我的y。
x(0.5),就是0.5V时的ad ...

有个疑问,这个标定的目的是啥?是为了让治具采集到0.5和2.6准确?这样一来不是没对产品产生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母表的读取:
母表是精密仪表,可以买485读取的。也可以是产品,通过母表检测,精度比较好的,挑出来 ...

你的思路是啥呢-----就是精密仪表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产品也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然后对比,偏离的修改补偿系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是啥呢-----就是精密仪表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产品也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然后对比,偏 ...

是的,一切以母表为基准去校验自己的产品。
搞标定,没别的套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是啥呢-----就是精密仪表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产品也去读两次电压或者压力值,然后对比,偏 ...

你发的图,产品的dac输出的电压,肯定是与某工艺参数相联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发的图,产品的dac输出的电压,肯定是与某工艺参数相联系的。

用MCU采样两组电压(比如0.4V和2.6V),ADC采样计算,就可以知道0.4V和2.6准不准?不需要基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MCU采样两组电压(比如0.4V和2.6V),ADC采样计算,就可以知道0.4V和2.6准不准?不需要基准 ...

你这个问题,ADC需要基准。
如果adc的供电电压,和dac的电压一起变化,输出的电压准吗。
比如adc的vref是5.0,10bitadc=512,就是2.5V,那么dac的vref也是5.0,输出2.5V。
但是当adc的vref变成5.1v,那么10bitadc=512,就是2.55v,那么dac的vref也是5.1,输出是2.55V。
但是单片机的adc判断都是512,但是电压不同。
所以你还需要把adc的vref用基准。不能和dac的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ADC需要基准。
如果adc的供电电压,和dac的电压一起变化,输出的电压准吗。
比如adc的vref是 ...

这里的说到的是产品的MCU还是治具的MC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k和a,因为你的公式里的k和a是别人的,不是你的某个既定产品的,所以你必须要通过两个确定的点,来求 ...

Z1=ADC*X1+Y1(这里的Z1,X1和Y1是标准的),Z2=ADC*X2+Y2(这里的Z2,X2和Y2是测试的值)为了达到准确,Z1需要等于Z2,由此求出X2和Y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定治具MCU肯定通过ADC检测产品输出的电压是不是0.5和2.6,如果不是通过通信反馈给产品MCU继续调整 ...

标定治具MCU通过计算就可以i知道准不准?

@QWE4562009 :不知道哦
@ningling_21 :这个不属于计量型吗
@QWE4562009 :主要看要求,一般不需要太高,但计量型的需要高一点的
@ningling_21 :这个ADC精度不需要很高把
@QWE4562009 :软件和硬件都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一般是准的
@ningling_21 :那就是说这个治具的ADC肯定是准的了?
@QWE4562009 :假如ADC转换后计算的结果是3V,如果硬件都没问题,你认为不准吗
@ningling_21 :这个难道就是准的吗?
每个有ADC的MCU都有基准电压,计算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Z1=ADC*X1+Y1(这里的Z1,X1和Y1是标准的),Z2=ADC*X2+Y2(这里的Z2,X2和Y2是测试的值)为了达到准确,Z1 ...

冶具上的mcu是需要基准的,如果不用基准,必须校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化标定的话:
1、工装产生工艺参数1(例如压力),此时母表读取参数,read1。
2、产品把adc值通过串口 ...

也就是母表必须是可以测试压力的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这个母表作为治具的一部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冶具上的mcu是需要基准的,如果不用基准,必须校准过。

和一个大师说的一样,感谢,这个问题搞得**不离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一个大师说的一样,感谢,这个问题搞得**不离十了

悲剧 八     九也被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不知道你的标定原理具体是怎样的

比如你要校验一次仪表热电偶,那么就要有恒温槽把热电偶放进去,在恒定温度下用标准毫伏计测毫伏数与标准比误差是多少。同样,要校二次仪表温度显示仪表就要有标准毫伏发生器,输出标准温度毫伏信号看温度显示仪表输出误差是多少。都是把被校仪表值与标准仪表值作比较得到误差值。

网友G:
你让系统输出5V,但系统不知道什么样是5V,于是你用一个标准计量表去测,然后告诉系统,你实际输出了4V,还差1V呢,于是系统又根据相差数,重新调整输出,直到输出就是5V,标定完成,最终误差数写入系统,以后每次输出都做修正,这样每次都能准确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让系统输出5V,但系统不知道什么样是5V,于是你用一个标准计量表去测,然后告诉系统,你实际输出了4V,还 ...

标准计量表去测-----这里可以认为是治具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要校验一次仪表热电偶,那么就要有恒温槽把热电偶放进去,在恒定温度下用标准毫伏计测毫伏数与标准 ...

标准比误差----你这里说的标准比误差是啥意思?自己想要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悲剧 八     九也被封了?

**怎么显示不出来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比误差----你这里说的标准比误差是啥意思?自己想要的电压值?

比如被校表显示15mv,而标准表显示16mv,那么16-15=1mv那就是有1mv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被校表显示15mv,而标准表显示16mv,那么16-15=1mv那就是有1mv误差。

那采样的ADC和实际的显示值应该是一次函数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采样的ADC和实际的显示值应该是一次函数的关系吧

如果是抛物线  那就是二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要校验一次仪表热电偶,那么就要有恒温槽把热电偶放进去,在恒定温度下用标准毫伏计测毫伏数与标准 ...

这么说恒温槽就是最准的了   比一次表都高一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恒温槽就是最准的了   比一次表都高一级

一次表热电偶只能放进恒温槽才能标定温度,不是比谁准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采样的ADC和实际的显示值应该是一次函数的关系吧

这和你标定的项目有关,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