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大神,如何软件闭环控制一个交流源的输出???

楼主(2019-12-14):
最近做一个项目,是单片机控制DAC输出一个50HZ交流信号,再经过功放放大,到变压器,变压器最终输出一个几千V的交流高压。开环状态下现在测试发现高压电源输出在1%波动,现在想把精度提高到0.1%。想增加一个数字的闭环。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数字闭环应该如何控制?如何将输出稳定在0.1%。

网友A:
如果是 较大功率输出,可以看看 屹晶微 的 EG8010 之类芯片。  正弦 50Hz 输出电压稳定到 0.1% 有较大难度,首先你要 有能力将 测量精确 到 0.1%。

网友B:
好像很难搞。

楼主:
是啊。现在想不到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较大功率输出,可以看看 屹晶微 的 EG8010 之类芯片。  正弦 50Hz 输出电压稳定到 0.1% 有较大难度 ...

功率倒是不高,电压高要几千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想不到办法解决,

几千伏交流电测量到0.1%就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