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Flash一次可以写多个字节吗?

楼主(2019-12-14):
HC32F005Flash一次可以写多个字节吗?看了库函数,只有写一个字节的函数。STM32好像一次可写多个。

网友A(2023-01-31):
请看小华相对应的用户手册,最大一次写4个字节,也就是一个字32bits。
写完32bits的数据后,等待FLASH空闲可以接着再写32bits。
别光看库函数啊,还得看用户手册。不过库函数里肯定也有字(32bits)写的函数

网友B:
我记得STM32好像是擦除必须按页擦,但是写也是一个一个写的

网友C:
这个最多是4个字节吧?

网友D:
没研究过啊,你可以自己写个函数库嘛,想要几个字节都可以啊

网友E:
我觉得都是按半字写入的吧

网友F:
这个一次写多少个,你得要去看手册了啊

网友G:
有指令是可以写多个字节的,但是这个MCU是否支持,你还只能先去看看手册了

网友H:
一般是可以按页写的,因为烧录的时候都这样

网友I:
ST的好像也不能写好几个字节吧

网友J:
如果写几个字节这种,是直接写几个字节进去,还是以半个字节为单位,循环写啊?

网友K:
建议还是问问技术吧,或者自己看看手册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