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耗尽型MOS管型号

楼主(2019-12-14):
大家推荐几个P沟道耗尽型MOS管,耐压大于350V电流100MA以上的型号。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已下载。耐压最高到250V,还是满足不了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的资料已下载。耐压最高到250V,还是满足不了需要。

P沟道这种规格很少见,应优选N沟道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