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有三种32位的I/O口

楼主(2019-12-14):
F28335有三种32位的I/O口,依次PORTA(GPIO0-GPIO31),  PORTB(GPIO32-GPIO63),  PORTC(GPIO64-GPIO87),这些口都可以配置为普通的数字IO口同样也能被配置为外部接口。这样涉及到了IO的寄存器,IO口共有三类寄存器:控制寄存器、数据寄存器和中断控制寄存器。
     1、 GPIO可以配置为数字I/O或外设I/O口,GPxMUX1(2):'0’为数字I/O,'1’为外设I/O口;

     2、 GPIO可以配置为内部电阻上拉功能,GPxPUD:'0’为上拉,'1’为禁止上拉;

     3、 GPIO具有数字滤波功能,GPxQSEL1(2):量化输入寄存器,可以确定是3周期采样还是6周期采样或者不用采样;

     4、 输入输出可配置,GPxDIR是控制每个引脚的输入或是输出,'0’是输入,'1’是输出;

     当GPIO配置为数字I/O时注意:

     28335引脚作为输出时,虽然可以通过设置GPADAT或GPBDAT改变输出端口的高低电平,但是单独写某一位时可能会使其它引脚产生误操作。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改变输出引脚的高低电平时,应该使用GPIOxSET(置位),GPIOxCLEAR(清零),GPIOxTOGGLE(反向,可以代替去翻操作)寄存器载入输出锁存寄存,GPIOxDIR配置方向,1为输出,0为输入。28335引脚作为输入时,采集外部相应引脚的高低电平,只要读取GPADAT或GPBDAT的相应位即可。在有些场合高频干扰会使I/O引脚的读入产生误码。为了避

免这种现象,28335引入了采样时间的概念,采样时间可以通过GPxCTRL与GPxQSEL1/2设置为systemclock的倍数(100MHz的频率,最小采样时间为10ns,最

大采样时间为5.1us)。

网友A: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控制器用的2812,然后通信用的内部ECAN,但是在运行了2.5个小时候,通信会失效,进不了ECAN的接收中断,但程序其他还是正常的,我想请教您这个。我现在没有权限给您发消息,只能在这参与话题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控制器用的2812,然后通信用的内部ECAN,但是在运行了2.5个小时候,通信 ...

这种不好确定   如果不是针对环境适应性测试的话  常温下建议移除所有其他功能
只留ECAN进行长时间测试验证
2812中未使用到的外设  全部关掉时钟

网友B:
查一下寄存器, 看看有没有错误 离线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