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大神解决一下两路2G速率2V的交流信号的模拟相加。

楼主(2019-12-14):
(无正文)

网友A:
2g是比特率,实际的模拟信号是啥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是比特率,实际的模拟信号是啥频率

实际的模拟信号也是2G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际的模拟信号也是2G

理论上就是cos(wt)+sin(wt)

网友A:
你这个信号应该是硅调谐芯片下来的,不做混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号应该是硅调谐芯片下来的,不做混频吗。

不做混频,目的就是让两路信号幅度相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做混频,目的就是让两路信号幅度相加。

这个电路也是相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也是相加的

这个是直流信号,而且需要考虑很多细节问题。

网友B:
含低频直流分量?

网友B:
高低频两路放大。
用NXP 的 三极管负责高频放大,直流低频分量一路放大。做好频带衔接。

网友C:
没有整体需求,无法给出最佳答案的。
2GHz的I/Q信号相加,如果频谱特性知道的,无源器件也可以相加的,巴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