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个线性稳压器输出电容问题

楼主(2019-12-14):
从网上看到2个观点:

1、LM7805 LM7812等线性稳压器,输出电容是用来滤波的,不需要特别大,0.1uF就可以,芯片手册上输入0.33uF,输出0.1uF

2、输入和输出尽量放大的电容,用来提高电源质量。淘宝上卖的很多模块都放了几百微法的电解电容。

这两个观点哪个对?

网友A:
看输入和负载是什么。
输入如果是AC整流,那么就需要大容量输入电容。
负载如果是脉冲电流,就需要较大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