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配置工具好像没法选择PLL的时钟源

楼主(2019-12-14):
PLL的时钟源必须是HXT吗?

楼主:
而头文件有设置时钟源的地方。

楼主:
而代码生成器给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是bug吧

网友A:
嗯,可能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A:
要不然怎么升级呢,大部分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出来都要设置哪些,缺的,不完美的自己完善。

网友B:
pll可以选择内振,因為內振不能滿足想要的頻率範圍就不會顯示。

太赞了,终于知道哪儿的问题了。
发现了,我的版本没有你的新,我找找你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l可以选择内振,因為內振不能滿足想要的頻率範圍就不會顯示。

难道我没看清楚,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l可以选择内振,因為內振不能滿足想要的頻率範圍就不會顯示。

M051的是没法选。我再看看M4系列。

楼主:
明白了,原来要看你选择的误差,然后才能看到那些可能有配置误差的。

楼主:
因为HIRC不是整数值,所以配置整数目标的PLL很难,所以这里会不显示,如果你选择的误差允许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