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断开充电放电电流

楼主(2019-12-14):
一个设备对电池进行充放电,我想通过电流线+经过我的板子,然后在我的板子上加一个开关,然后在从我的板子输出一根电流线。正常情况下,这个开关是闭合的,电池可充放电,异常情况下,我可以断开这个开关,从而使回路断开。
请问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
电流30A左右,是用MOS管做开关,还是继电器做开关?

方案可行的话,硬件怎么设计?

网友A:
弄个继电器吧,简单些

tyw
30A,触点火花会招麻烦的.哈哈,86年吃过苦头.

网友B:
自动控制的话,MOS管、继电器都可以。体积允许的话,继电器优先,而且采用常闭触点,毕竟只是应对异常,动作的次数不多,这时该更多考虑功耗问题。非自动控制,熔断式保险、机械开关就可以。

网友C: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直流低压的,导通电阻小,隔离,不打火

@sjnh :变压器耦合的是交流信号。
@sjnh :栅极驱动可以来自于负载侧。
@chunyang :拆开没有发现线圈、变压器之类的(不确定是不是拆没了);所以一直没有想通原理
@chunyang :请教如果是光耦隔离,MOS管的G极电压怎么来,我一直以为是变压器驱动;以前拆开也没发现什么原理;
@sjnh :这里的隔离驱动用的是光耦。
@chunyang :是啊,隔离,很好用,14年前以前拆了几个想看看它驱动隔离是怎么多的,不到4V且才几个ma;
直流固态继电器,开关元件就是MOS管。

网友D:
不考虑反接什么的,一个MOS管就可以搞定,如果必须是共GND的,则采用P MOS,否则,直接N MOS就成。
由于属于静态直流通道,所以,不必考虑开关损坏,所有功耗只计算导通电阻和电流就可以了。比如30A左右,选择一个3mΩ电阻的N MOS管,静态功耗才2.7W,小意思,一个小小散热器就可以搞定。
小导通电阻的P管不好找,N管就很多,至于驱动,有个很简单的办法,用一个555,外围控制555的动作,当555工作,通过电容隔离耦合到N MOS栅极,整流、掐位,直接就可以提供栅极需要的悬浮供电,NMOS也就是很好的导通了。
如果选择继电器,30A静态电流的,则比较不好找,可以考虑汽车级继电器,30-50A都有,当然还必须考虑触点灭弧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