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教一下两个6脚的小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9-12-14):
请教一下两个6脚的小芯片的型号
1、降压DC-DC,输入是8.4V,输出为5V。

2、应用在两个地线之间。

找了度娘,但没查到,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找到一个回不了帖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回不了帖又忘了。

谢谢

网友A:
1arxk=MP1470

网友A:
L2019 ≈AZC199-04

网友B(2020-06-21):
十分感谢楼主的慷慨。这些资料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