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6.2 无法设置断点,有遇到这问题的吗?

楼主(2019-12-15):
d:\hh\1.jpg

楼主:
补充,用MKII单步走(F10),连接控制板,可以走对

CLR_FLAG(PORTA,cs1_485);        //cs1_485=0;
  CLR_FLAG(PORTB,cs2_485);        //cs2_485=0;

        e_power=200;

  CLR_FLAG(PORTE,out1);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2);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3);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4);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5);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6);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1测试/////////////////////////////////////////////////////////////////////
SET_FLAG(PORTE,out1);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1);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1);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1);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2测试/////////////////////////////////////////////////////////////////////
SET_FLAG(PORTE,out2);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2);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2);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2);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3测试/////////////////////////////////////////////////////////////////////
SET_FLAG(PORTE,out3);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3);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3);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3);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4测试/////////////////////////////////////////////////////////////////////
SET_FLAG(PORTE,out4);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4);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4);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4);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5测试/////////////////////////////////////////////////////////////////////
SET_FLAG(PORTE,out5);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5);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5);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5);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6测试/////////////////////////////////////////////////////////////////////
SET_FLAG(PORTE,out6);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6);                        //关闭继电器输出
SET_FLAG(PORTE,out6);                        //关闭继电器输出
CLR_FLAG(PORTE,out6);                        //关闭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可以开启,关闭,单就是不能设置断点
遇到有
     while(1)
{

//省略掉函数

}
程序就走飞了

楼主:
系统是win7  64位的,原来打算装4.19版本,到安装时,缩小位一个图标,就没反应了,无奈,转到6.2,还是用不了。。。。,各路大神,又遇到一样的问题吗?或给出出主意吧

楼主: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DEBUG的设置上,原因是,没开始调试前(ALT+F5),断点显示红色标记,代表是可以用的,但是一开始DEBUG,就变空圈,带惊叹号了(1楼图3),
the breakpoint will not be hit. unable to set requested breakpoints on target,NOTE: the current selected
device is unable to set breakpoints during runtime

网友A:
avr,是我唯一没用过在线调试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可以烧成arduino,用串口调试

网友B:
你仿真器支持断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仿真器支持断点么?

(1)软件模拟调试模式,也不行
(2)我用的是微雪的MKII,并且单步走(F10),是可以走的,继电器能输出,说明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是我唯一没用过在线调试的单片机,这个单片机可以烧成arduino,用串口调试 ...

MEGA128,程序接近50K,不用调试工具,真没办法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GA128,程序接近50K,不用调试工具,真没办法调啊

mega128a,我在一个公司做工装,用了70多片,这个可以用aduino,megacore。库很多。
可以调用Modbus库,然后modbus开关量,与继电器,连上。随便弄个上位机软件,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B:
通过断点菜单项清楚下所有断点

楼主:
今天特地借了个ATMEL-ICE,也是一样,单步走可以,不能设置断点

楼主:
时隔一周,回来结束帖子!
今日休假,笔记本,T420S,也装WIN7 64位,同一个 ATMEL STUDIO6.2 安装文件
还是上次那程序,调试一切正常,没有遇到不能设断点的问题
搞不明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