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2019-12-15):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

楼主:
哦,多谢,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网友B:
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网友C:
DSP保障电源稳定,这样才能运算精确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D:
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
dsp的时钟选择有多种

网友E:
供电电源需要3.3V和1.8V

网友F:
测你的开关频率,电源输出电压指标

网友G:
DSP 一般有3个3.3V供电

网友H:
从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里选吧

网友I:
DSP的时钟是晶振的增数倍,需要用锁相环倍频。

网友J:
通常用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

网友K:
TPS73HD318PWP推荐

网友L: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

网友G:
需要加电容

网友:
可以选择哪些信号作为时钟源

网友F:
dsp2812供电电源?

网友E:
电源控制要求极高的实时性

网友D:
指的是芯片的时钟频率吗?

网友L:
TPS56100、TPS5210、TPS56xx和TPS5602

网友K:
可使用的电源芯片的规格是电压5V变3.3V和1.8V

网友I:
dsp的CPU工作的时钟频率

网友H:
所有的VCC都要连接,有给内核供电的,还有给外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