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电路板成功率低怎么办

楼主(2019-12-15):
(无正文)

网友A:
连接和底板没问题吧

网友B:
有时DSP同C
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

楼主:
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

楼主:
是啊,如何避免呢?

网友C:
看来你的硬件设计可能有问题,不应该这么小的成功率。我们的板的成功率为95%以上。

网友D:
对,很大的可能是电路板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可能是工艺不合格。

网友E:
这个你得先排除人为的原因,如果成功率还很低的话,那就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E:
这样的话,你得从你硬件电路的原理上来分析了。

楼主:
唉,那我再看看把

网友:
功率低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楼主的硬件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G:
查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H:
存在虚焊吗?

网友I:
楼主这个成功率指的是什么

网友J:
这个说的有点模糊了。

网友K:
楼主把你的原理图上穿看看

网友L: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M:
代码问题?

网友N:
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故障

网友K:
可能硬件存在问题吧

网友:
是焊接的问题吗?

网友J:
成功率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F:
可能需要借鉴别人的板子

网友I:
是代码运行的时候问题故障?

网友G:
大部分电源有故障了。

网友H:
把所有的芯片都焊接一下。

网友N:
再查看一下是否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M:
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L:
DSP的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