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升压电路芯片烧坏

楼主(2019-12-15):
升压电路如图,板子上只焊接了产生34.3V 升压部分,后面TL431部分电路没有焊。上电时MC34063A冒烟,一会把输入的24VBAT电压拉低。这部分电路跟DATASHEET 里的升压电路是一样。

24V经过D4输入?

网友A:
电压超了。

楼主:
戈老师,没有理解你说的,输入范围在0~40v ?输出超了?输出没有限制吧?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空载引起的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B:
对IC工作原理不理解的话最好是照搬规格书上的典型应用。

网友C:
看起来Pin7与Vin之间的那个限流Res没有加上

网友D:
电流采样电阻不接,好像是外置开关三极管或mos才可以省略,但是也要尽可能利用起来

楼主:
解决了,是过压才烧坏芯片。就是CT电容太大,cycle time 太长过于冲放电

楼主:
升压电路测量是34.5V 理论算出是34.3V  TL431 输出电压也没有理论的24V 实际输出是23.8V ,不知道这样正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过压才烧坏芯片。就是CT电容太大,cycle time 太长过于冲放电

你是说图中的C18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图中的C18太大了?

是的,换成330PF就可以L 。如果使用图中的1500PF ,算出来电感很大到800UH 左右,这不实际,用220UH 改cycle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