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88f系列单片机的I/O口设置如何设置为输入上拉呢

楼主(2019-12-15):
88f系列单片机的I/O口设置如何设置为输入上拉呢

网友A:
看手册啊

楼主:
看的很糊涂。准双向的输入很不稳定,经常捕捉不到按键。

网友B:
没用过,都差不多吧

楼主:
仅输入的抖动比较大,按键没有动作却采集到了按键

楼主:
按键都是独立按键 开关接地。

网友C:
要做软件 去抖。用双向模式,读之前要先写1。

网友D:
软件上去抖,硬件上也要适当的旁路电容

网友E:
设计和产品应用场合有很大关系,如果GPIO作为按键输入,很长的导线引出来,没有硬件滤波,在强干扰场合,肯定不可以的。

网友F:
特别是变频器之类设备场合。

网友G:
S-LAB支持88F4051的烧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