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9-12-15):
(无正文)

网友A: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

网友B:
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楼主: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
电源的布置;.时钟的布置;.电容的布置

网友D:
终端电路;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网友E:
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F:
应遵循使走线最短原则

网友G:
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分开放置

网友H:
要考虑PCB尺寸

网友I:
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网友:
关键在布局。

网友J:
元件的布局要均匀,不要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疏

网友K:
通常情况下,需要考虑飞线的长短

网友L:
考虑超大、超重元件的固定

网友M:
电磁兼容和抗干扰问题

网友N:
按信号走向,从左向右、自上而下分单元布局

网友K:
按电气需求及布线需求将元件摆放好

网友F:
有关联的原件尽量靠近

网友J:
相互连接的元件尽量靠近布局并注意元件的摆放方向,目的是努力减短引线和避免引线交叉。

网友G:
应考虑热对流措施

网友:
布局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寿命

网友H:
印制线条长,阻抗增加,抗噪声能力下降

网友I:
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

网友N:
件放置完后再整体考虑做适当调整并在合适位置再放置一些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M:
要根据电压大小,强电弱电来区分

网友L:
考虑发热量大的元件的散热和通风问题

网友O:
考虑电磁干扰和模数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