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1k6最小设计系统

楼主(2019-12-15):
想用stm32l051k6设计系统,不过看晶振接口只有32OSCIN和32OSCOUT接口,请问也是接入8M晶振吗?

网友A:
找一个最小系统图

网友B:
32是低功耗时钟吧

网友C:
我们一般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
有没有大神可以给一个最小系统图,包括调试口啥的,谢谢

网友D:
留下最基本的接口就可以SWD 和 晶振。。。。

网友E:
去官网找该系列芯片的手册,上面会给个推荐最小系统图的,看看上面怎么做的

网友F:
要考虑这个内置有没有高速震荡电路

网友G:
如果有,干脆别考虑外部的,外部的不一定靠谱,也可能是不行的。

楼主:
嗯,已经都下载了。主要是stm32l051k6这个没有推荐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H:
我直接把芯片焊到一个f1的板上也能用

网友I:
都差不多。自己画个。。如果不用RTC 都不要外部晶振了。。直接SWD 接口。。加排针就可以。。

网友J:
Nucleo系列的开发板原理图就是最小系统,建议参考这个,是官方提供的。

网友J:
32OSCIN和32OSCOUT这两个接口是LSE的
找一份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或者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网友K:
既然是32OSC,那应该是接32768的晶振了。

网友L:
手册上明确写了无源的是LSE,想用告诉只能用clock in口的有源

网友M:
对,这两条腿就是接外部的无源晶振的。

网友C:
去ST官网下载AN4467 -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L0xx hardware development,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N:
32OSCIN和32OSCOUT只能接32768吧,这个用的是内部晶振吧。

网友O(2020-01-14):
应该是32k的

网友P:
最小系统不接8M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