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19-12-15):
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B:
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网友C: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D:
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

网友E:
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另外,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
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
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3.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F:
最后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的布置。

楼主:
楼上说的详细,支持!

网友G:
电源纹波会导致地线抖动,从而影响ADC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H:
AD采样都采用了一定的数学算法

网友I:
有时候是信号本身的问题

网友J:
一般的ADC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去耦,低通滤波。

网友K:
电磁兼容设计就要做好

网友L:
可以串加个10K电阻

网友M:
在同一块电路板上,由于信号线的走线过长而产生的高频毛刺

网友N:
注意电源要干净

网友O:
一定要和信号地可靠连接

网友K:
耦合了外部的噪声

网友:
在放大前先作低通滤波。

网友L:
再对地加一个103电容

网友J:
是不是电平有跳动的不稳定

网友M:
可以通过在接近输入端串联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来滤除

网友I:
有时候是你采样方法的问题

网友N:
传输电缆在高干扰下用屏蔽缆

网友H:
在采样后必须要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网友O:
干扰的话改输出端的地线

网友G:
ADC内部比较需要基准做对比

网友P:
屏蔽  隔离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