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教关于数字电位器X9111的使用

楼主(2019-12-15):
  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X9111分压,电源5V,分压出来总是3.3V. 发送命令无效。看了资料后觉得也不复杂,可就是发送写无效。想请教使用过的朋友,1:是不是只要写入WCR寄存器数据,电位器立即就更新。2:HOLD脚和WP脚一直高电平没问题吧。

楼主:
妈的。X9111就是个木头,老子写什么进去都没反应,读出来的也不对。骗子。。。。。。。。。。。。。

网友A:
肯定时序不对

网友B:
应该和9110差不多吧,就按spi来操作不就行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买到假芯片

网友(2020-03-26):
大佬X9111读写成功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妈的。X9111就是个木头,老子写什么进去都没反应,读出来的也不对。骗子。。。。。。。。。。。。。 ...

我也感觉就是块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