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啸叫

楼主(2019-12-15):
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啸叫

网友A:
变压器(Transformer)浸漆不良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包括未含浸凡立水(Varnish)。

网友C:
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

网友A: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网友D:
机械震动了

网友E:
嗯,曾在一款72W的充电器产品中就有过带载不良的经验,并在此产品中发现对磁芯的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

网友D:
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B:
还有就是PWM IC接地走线失误

楼主:
这个详细说说

网友B:
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特别是应用某些低功耗IC时,更有可能无**常工作

网友F:
曾用过SG6848试板,由于当初没有透彻了解IC的性能,凭着经验便匆匆layout,结果试验时竟然不能做宽电压测试。

网友G: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

网友H:
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网友I: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在输出端预置一个假负载的办法来帮助解决,但是在一些“节省”的或者大功率电源中还是会偶尔发生。

网友J:
嗯,这样变压器就会耦合很多传输过来的信号到你的1.2绕组里面。

网友J:
这个杂波信号包含了很多不同频谱的交流分量,其中还有很多的低频波,当低频波和你的变压器的固有震荡频率一致的时候,那么电路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低频自激。

网友K:
所以一般的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的都是加上选凭回路,以制造能够过滤低频的效果。

网友H:
我的Dell1440笔记本的电源在带载用的时候就有啸叫的,空载的时候没有,按道理电源出厂的时候会做静音测试的,不知道怎么会没解决的;

网友I:
机械振动,如变换器磁芯、线圈,浸漆解之

网友E:
压电效应,如RCD,RC中的瓷片电容,串电阻或换材质除之

如果是瓷片电容的压电效应,可以通过新材料研发来解决,国瓷电容(GUOCI)推出防啸叫系列贴片电容www.guoci.cc

网友D:
音频脉冲包络,如环路不稳定,pwm包络进入音频范围,典型的大小波,电流脉冲束,间歇工作均会产生噪音,这个得在布板,参数设计上下功夫

网友L:
波纹太大了?

网友M:
1.浸漆不良。
2.机械固定不稳。

网友N:
也碰到过电源啸叫的情况,后面居然发现是三端稳压管的叫声,而且很响,我就纳闷了,这样的器件还能出声,一直在找电感是不是出声,找半天才发现……

网友M:
有可能是变压器带载过大  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工艺问题   以前还遇到过  电容啸叫的问题   是瓷片电容的问题

网友N:
这些问题   需要你自己实际的去排查  去分析电路的原理   一步一步的   慢慢就能找到问题的关键了

网友B:
应该还是变压器的问题  可能是变压器驱动能力过小  导致过载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初步分析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负载能力不够  我是这么判断的

网友A:
变压器问题,或者是电感线圈

网友B:
一般是变压器或者电感问题引起的。

网友C: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

网友O:
看是空载或负载

网友P:
啸叫就是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噪音

网友Q:
大多是铁芯松动,或线圈附近的某些铁部件

网友R:
所有 开关电源都有这样的 声音

网友S:
加上用硅胶的封固

网友T:
可能是里面的变压器磁芯震碎了或是松动了。

网友U:
变压器磁饱和了

网友V:
可做的只有固定好磁性元件

网友W:
一般高频电源就不会出现噪声

网友W:
电感会啸叫正常都是耐电流的问题

网友O:
空载有些反激式的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V:
要使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有时这种噪声确实很难消除

网友P:
查一下你的滤波电容,具体电路具体情况,猜不来的。

网友U:
有短路的可能 要分析这个问题

网友Q:
一般都是电磁震动产生的声音。

网友T:
内部的高频变压器工艺有问题

网友R:
受到电子脉冲电流产生的磁场力的作用 而震动

网友S:
拆开检查一下,如果是磁芯震碎了,可以添加点502胶水加固一下。

网友X: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