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9-12-15):
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看到一个简单例子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dat估计是个变量,读出缓冲区的数据后RI自动变成1了,所以要置零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

网友C:
3楼回答错误!

网友D:
3楼需要去找本51的书看看

网友C: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RI置1,此时如果开了全局中断EA和局部中断ES那么就会进中断,中断里面无论你怎么去读SBUF都不会清零RI

网友E:
所以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网友F:
解释感觉差不多吧,其实没太大差别

网友G:
我怎么觉得8楼和我的意思差不多呢,我也是在学单片机,在书上看到的,还没意识到哪里错了

楼主:
对与不对都感谢大家关注,呵呵

网友C:
RI就是个标志

网友D:
不是数据接收完毕时RI = 1;么,所以接收程序通常会有if(RI)的判断,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
RI 是串口接收中断申请标志位

网友H:
接受完数据后,需要手动置1

网友I:
SCON寄存器?

网友J:
RI为1 不会去执行串口中断

网友K:
接收完一帧数据,清RI

网友L:
串口接收 { RI = 0; }

网友M:
需要用软件来清除的中断标志

网友N:
只要接收中断标志位RI 被置“1”

网友O:
硬件置零

网友P:
接收和发送的标志位

网友O:
每个型号的单片机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
就是有数据进来的时候,RI自动置0

网友N:
RI实际的意思是串行口的接收中断标志

网友H:
下一个数据的接收的开始。

网友M:
RI=0; //RI清零。

网友I:
while(!TI);或者while(!RI)

网友L:
产生串口中断子函数

网友J:
SBUF收到数据RI会置位的

网友K:
当有数据来,RI置位

网友P:
当接收或发送完成时,单片机致 1 你手动清0就可以了

网友Q:
清除中断标志位,防止一直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