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CC28019做APFC

楼主(2019-12-15):
用TI的UCC28019做APFC,主电路,控制回路参数均按照Datesheet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校正的效果很好,但是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

楼主:
无论如何调整相关器件参数都没有效果

楼主:
有用TI芯片做APFC的朋友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芯片设计的缺陷

网友A:
必须不能够是芯片缺陷

网友B:
楼主上个电路图 看看

楼主:
是啊,其实我也觉得

网友C:
加动态补偿   可以使这个现象消失

网友D:
http://bbs.**/topic/774337

这是一篇技术探讨的**    你看一下   应该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分享了,我学习啦

网友C:
电流的波形的零点失真问题, 应该是很多 PFC 的都存在的共性问题

网友F:
引用网上的分析. PFC 过零点失真的原因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由于电流超前电压引起的失真, 再有是尖端(Cusp)失真,另外是零点附近的电流不连续引起的失真。

网友G:
而不连续, 我认为是因为该时间段内电压实在太低,  PWM 全开也起不到升压电路正常工作的条件. 随后的 PI 控制又会导致一个拖尾的电流过大的情况.

网友H:
由于零点附近,要求小电流, pfc 电路 的 PWM 控制器在小电流区难以控制精确, 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当不带载或者负载太轻的时候,变压器在工作的时候所产生的反电势没能够被很好的吸收。

网友:
怎么判断ucc28019的好坏

网友J:
谁有ucc28019做的1500w原理图

网友K:
频繁开关机对UCC有坏的影响吗吗

网友L:
英文的,里面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M:
为什么PFC 芯片28019会有功率限制

网友N:
ucc28019怎么样算工作正常

网友O:
ucc28019应用电路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P:
判断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网友Q:
TI的LLC电源IC有哪些

网友R:
ucc28019的稳压电路电压输出较小是为什么

网友P:
这个是boost升压电路吧

网友:
ucc28019在protel中怎么查找

网友O:
ucc28019可以调节功率因数吗

网友J:
如何测量ucc28019有没有用

网友N:
ucc28019的vins起什么作用

网友K:
直接找到UCC28019芯片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M:
UCC28019和UCC28019A有什么不同

网友L:
VcomH引脚是什么

网友P:
解决了吗?

网友R:
一款优秀的因数功率矫正芯片

网友Q:
整个电路开环工作了,占空比展开到了100%

网友S(2020-05-12):
过零失真,可以减少前面的X电容 。
并且减小整流桥输出后直流滤波的那个小电容 ,慢慢减小,直到过零失真最小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