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IAR计算三角函数

楼主(2019-12-15):
为什么得到的数据值不对啊

网友A:
你要计算什么啊。

网友B:
double asin(
   double x
);
float asin(
   float x
);  // C++ only
long double asin(
   long double x
);  // C++ only
float asinf (
   float x
);
long double asinl(
   long double x
);

网友C:
你自己算了吗,结果正确的,大概是正确的,后面几个小数不对是你精度问题。你换成双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D:
保留两位就是0.157没毛病。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因为看这个结果和取值基本上一样,就晕了。

网友B:
换成双精度试试

网友F(2020-01-14):
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G:
数据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精度不够

网友H:
应该是对的 数据类型的问题

网友I:
数值没问题 改成double就行了

网友J:
数据挺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