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

楼主(2019-12-15):
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

楼主:
哦,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何原因?

网友A:
是流水线的问题。

网友B:
哦,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

网友C:
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楼主:
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网友D:
取决于你所用的I/O。

网友E:
对于HPI,传输速率(字节)大约为CPU的1/4,对McBSP,位速率(kbps)大约为CPU的1/2。

网友F:
自定义存放代码的地址就要通过修改Linker文件来进行了!
或者CCS下的CMD文件。

网友G:
你可以级联仿真接口和一个EPLD/FPGA在一起。

网友H:
参考下面的应用手册:
http://www.ti.com/support-packaging/packaging-tools/find-packages.html

楼主:
哦,多谢,我看下

网友I:
你要驱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