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不执行

楼主(2019-12-15):
做了个STM32F103C8的最小系统,第一次下载成功,但是程序不执行

网友A:
再次下载提示?

楼主:
再次下载提示“could not stop cortex m device”。但是Keil能够识别到芯片

网友B:
截图有吗

网友C:
可能休眠了。把boot0接高电平下载试试。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
引脚boot0,接高电平,上电会进入系统的引导程序。运行系统的引导程序时单片机不会休眠,也不会占用swd引脚,也不会出现什么错误的状态。这样就可以随便下载了。

网友E:
先看下JTAG的硬件有问题吗?参考下别人成熟的案例。

网友F:
看您的样子,提示中出现了JLINK的字样?

网友G:
您用的Stlink,您需要看下您的仿真器有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A:
程序不执行,应该是和你程序的配置有关,初始化就不过关的。

网友H:
STM32 ST-LINK Utility这个软件比较好,配合ST-LINK,还可以提取里面的代码

网友I:
boot0接高电平

网友J(2020-01-14):
说明没有找到目标芯片啊

网友K:
供电什么情况

网友L:
再次下载能成功吗

网友M:
是一直复位还是一行也不执行

网友N:
还能详细描述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