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单步调试每步都得点3次才能走到下一步

楼主(2019-12-15):
       我用keil MDK  调试STM32F030R8T6,单步调试每步都得点3次才能走到下一步,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遇到过吗,不知怎么解决,谢谢指点。

网友A:
硬件仿真?

楼主:
是硬件仿真。

网友B: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C:
可能软件问题吧;

楼主:
Keil MDK5.11的驱动是Windows7 and Windows8下的,我的系统是XP,用的是以前Keil MDK4.23的驱动,不知是否这个原因。

网友D:
看有没有开优化,还有就是keil5以上的版本debug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单步,全速偶尔会不正常。

网友E:
可能是兼容性不好

楼主:
已经知道了,路径要放在全英文下。

网友F:
keil5以上的版本debug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G(2020-01-14):
每一步都是这样吗 还是说特定的一步?

网友H:
能看看代码吗 哪部分代码是这个现象啊

网友I:
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遇到过 是不是汇编那边的或者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