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接口最多可以连接多少设备?

楼主(2019-12-15):
一个USB接口最多可以连接多少设备?

网友A:
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同时连接127个USB设备

楼主:
这些设备可以同时工作吗?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讲可以

网友C:
实际上因为某些设备会占用USB的带宽造成了实际上能同时

工作的USB设备数目小于理论的数目

网友D:
但是PCI接口的USB卡可以提供另外独立的USB总线,这样也可以解决因设备太多而带宽不足的问题。

网友E(2024-01-12):
一个USB接口理论上最多可以连接127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