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高频信号布局

楼主(2019-12-15):
能否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网友A: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
,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

网友B:
对,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楼主:
能否介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如何降低和克服?

网友C: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

网友D:
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

网友E: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网友F:
布局的合理与否必须从电路板的整体布局、布线的可通性和PCB的可制造性、机械结构、散热、EMI(电磁干扰)、可靠性、信号的完整性等方面综合考虑。
一般先放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再放置特殊的和较大的元器件,最后放置小元器件。同时,要兼顾布线方面的要求,高频元器件的放置要尽量紧凑,信号线的布线才能尽可能短,从而降低信号线的交叉干扰等

网友G: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网友A:
楼上的建议很不错的,,充分考虑布局的啊。

网友H:
高频PCB是算哪种电路板?

网友I:
高频一般在数字器件中比较多

网友J:
电路中如何看高频与低频的信号

网友K:
尽量少打过孔的

网友L:
布线是完成产品设计的重要步骤

网友M:
可控硅可以用在高频电路中吗?

网友N:
高频电路中串联一个电感什么作用?

网友O:
高频信号沿着电感最小的路径走。

网友P:
如何制作可以发射高频电磁波信号的震荡电路

网友K:
打足够过孔的是指铺铜后,将信号层的铜皮用多多的过孔连接到地。

网友M:
走线对信号的衰减?

网友L:
以布线的设计过程限定最高

网友J:
网状铺铜为什么对高频信号有好处

网友N:
pcb信号是沿着布线走吗?

网友P:
为什么高频信号通过过孔的大小越小越好

网友O:
射频对主板的干扰都是通过附近的高频信号线

网友I:
现在高频电路常用陶瓷板

网友H:
高频PCB板设时,就注意些什么

网友Q:
信号路径和信号反弹问题要考虑好,还有就是信号的屏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