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C522读M1卡的问题

楼主(2019-12-15):
按道理说,我在程序后面使卡进入休眠状态了,但是为什么会被重复读取呢?

楼主: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8 Data[16];
        //u8 i;
        //u8 k;//读写错误重试次数
        u8 m;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OUTPUT_Init();                         //输出模块初始化
        uart_init(9600);
        LCD_Init();
        KEY_Init();
        InitRc522();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LEDA=1;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尋卡*/
                        if(status==MI_OK)//尋卡成功
                        {
                         printf("PcdRequest_MI_OK\t\n");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

                        if (status==MI_OK)//防衝撞成功
                        {
                                printf("PcdAnticoll_MI_OK\t\n");
                                status=MI_ERR;
                                LEDA=1;
                                LEDB=1;
//                                ShowID(0,200,SN,BLUE,WHITE); //在液晶屏上显示卡的ID号
                                printf("ID:%02x %02x %02x %02x\t\n",SN[0],SN[1],SN[2],SN[3]);//发送卡号
                                if((SN[0]==card_1[0])&&(SN[1]==card_1[1])&&(SN[2]==card_1[2])&&(SN[3]==card_1[3]))
                                {
                                    printf("The User is:小明\t\n");
                                }
                                if((SN[0]==card_2[0])&&(SN[1]==card_2[1])&&(SN[2]==card_2[2])&&(SN[3]==card_2[3]))
                                {
                                    printf("The User is:小华\t\n");
                                }

                                if((SN[0]==card_3[0])&&(SN[1]==card_3[1])&&(SN[2]==card_3[2])&&(SN[3]==card_3[3]))
                                {
                                        printf("The User is:小李\t\n");
                                }

                                if((SN[0]==card_4[0])&&(SN[1]==card_4[1])&&(SN[2]==card_4[2])&&(SN[3]==card_4[3]))
                                {
                                         printf("The User is:小王\t\n");
                                }
//                                total=card1_bit+card2_bit+card3_bit+card4_bit+lxl_bit;
//                                LCD_ShowString(0,16,200,16,16,"total:");
//                                LCD_ShowNum(46,16,total,2,16);

                               status =PcdSelect(SN);

                                if(status==MI_OK)
                                {
                                        printf("PcdSelect_MI_OK");
                                  status = PcdHalt();
                                }

                                        if(status==MI_OK)
                                {
                                        printf("PcdHalt_MI_OK");
                                }

}

网友A:
程序在while(1)里面,,程序执行一遍之后循环到开头开始执行,而且没看到你程序里面进行清缓冲区的操作

网友B:
后面有一句使卡进入休眠状态的函数(红色标记部分),按道理说读取到一次卡后,下一次进入循环寻卡的时候是寻不到卡的啊,因为这时卡已经休眠了

网友C: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寻卡的时候用PICC_REQIDL模式就可以了,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IDL,CardType);/*扫描卡*/

网友A:
请问这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F(2020-01-14):
程序有问题

网友G:
没看见你进入睡眠的代码啊

网友H:
哪行代码是睡眠的啊

网友I:
感觉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J:
在哪里进入的睡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