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后死机

楼主(2019-12-15):
我用的是STM8S103单片机,自己编写的程序在买的最小系统板上能够正常运行,但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出现问题,问题如下:刚焊接好电路板下载程序完成后单片机正常运行,但是运行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无法运行了,重新上电也无法运行,甚至重新下载程序到板子上也无法继续运行,使用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也是一样的情况,只有用风枪吹单片机才能运行(单片机是20脚的封装,焊接应该没问题,不然一开始就无法运行了),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while (1)
  {
                if (((PC_IDR&0x08)==0x00)&&(flag_stop==0))//stop signal from Hall1
          {
                        flag_stop=1;
                        flag_start=0;
                        TIM2_CR1=0x00;//close TIME2
                        PB_ODR&=0xcf;//turn off LED
                        PD_ODR|=0x0c;//send start signal to master and open the buzzer
                        Delay(50);
                  for (i=0;i<4;i++)//send time to master
            {
                          PD_ODR=0x08&((s/10)<<i);//4bit
                          Delay(50);
                  }
                  for (i=0;i<4;i++)//send time to master
            {
                          PD_ODR=0x08&((s%10)<<i);//4bit
                          Delay(50);
                  }
                  PD_ODR&=0x00;//reset PD
                        Delay(1000);
                        PD_ODR|=0x20;//send control K1 to master
                }

                if (((PC_IDR&0x10)==0x00)&&(flag_stop==0))//stop signal from Hall2
          {
                        flag_stop=1;
                        flag_start=0;
                        TIM2_CR1=0x00;//close TIME2
                        PB_ODR&=0xcf;//turn off LED
                        PD_ODR|=0x0c;//send start signal to master and open the buzzern
                        Delay(50);
                  for (i=0;i<4;i++)//send time to master
            {
                          PD_ODR=0x08&((s/10)<<i);//4bit
                          Delay(50);
                  }
                  for (i=0;i<4;i++)//send time to master
            {
                          PD_ODR=0x08&((s%10)<<i);//4bit
                          Delay(50);
                  }
                  PD_ODR&=0x00;//reset PD
                        Delay(1000);
                        PD_ODR|=0x40;//send control K2 to master
                }

                if ((((PC_IDR&0x08)==0x08)||((PC_IDR&0x10)==0x10))&&(flag_start==0))//start signal form Hall1 or Hall2
          {
                        flag_stop=0;
                        flag_start=1;
                        PD_ODR&=0xf7;//reset PD3
                        s=0;//reset second
                  TIM2_CR1=0x01;//open TIME2
                        /**
                        if (s>=60)
                  {
                                s=0;
                                TIM2_CR1=0x00;//close TIME2
                                PB_ODR|=0x30;//turn on LED
                          PD_ODR|=0x08;//send stop signal to master
                                Delay(450);
                        }
                        **/
                }
        }

楼主:
先排除数软件原因  还是硬件原因  软件的话 你这种情况 只能是进入深度低功耗休眠了 没唤醒

网友A:
硬件无非是电源电压不稳定,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B:
这个大概和硬件故障关系较大,应该检查有否虚焊、PCB板过孔有否断裂等。

网友C: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D:
不妨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E:
芯片的电源和地 最好加个 板子电源 一般是10UF 左右 胆电容或者点解电容

网友F:
电源芯片用的是XL1509-5,输出端使用一个470UF的点解电容和一个104瓷片电容,我做了两块板子,另一块板子的单片机电源引脚是接到104后面的,没有出现问题,我把出问题的那块板子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切了换到104瓷片电容后面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2020-01-14):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H:
什么途径购买的啊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啊

网友I:
你的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J:
感觉像是芯片个体的问题

网友K:
底盘那会不会有短接的部分

网友L(2020-09-03):
楼主你好,我这边用STM32芯片,现场运行一段时间后也出现了你这种情况,很头大!你单片机跑的主频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