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圆柱型的8M晶振

楼主(2019-12-15):
PCB空间不够,决定采用圆柱型的8M晶振。不知道是否稳定?

网友A:
有没有用过这个作为单片机主频晶振的

网友B:
稳定,你看很多手表就是用的圆柱的,我看比单片机的那个大的还靠谱

网友C:
STM32单片机都内置晶振8M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精度高不高

网友D:
如果 不高用内部的都可以

网友E:
这个我也在考虑中,我也想搞懂一些:dizzy:

网友F:
如果 你用外接的这种也可以的

网友G:
你可以用贴片的8M,比这个小,

网友H:
还这么贵!推荐用贴片的

网友I:
对啊,贴片的8M晶振淘宝上很多的,也便宜

网友J:
4.5不是一个的价钱,这种晶振不会贵的。

网友K:
这种尺寸的用过,在摄像头上,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L:
5032/3225贴片不好么

网友M:
摄像头上见过,印象比这个还快,
这个价格也太贵了吧,,,,,,
本着能坑一个是一个的原则来卖吗

网友N:
内置8M的晶振和外部晶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O:
我见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内部的晶振,有的攻城狮用的是外部晶振,是不是外部的更稳定?

网友P:
内部误差大印象一般1,2个百分点吧,外部精度高

网友A:
再怎么样也是晶体,总比内置的振荡器好吧

网友C:
楼主难道是打算立着装。  如果不是要求那么高,没必要外加晶振

网友D:
内置的就足够了。是要要求严格的话用贴片四脚的

网友F:
内置的 HSI 是 RC 振荡器,和晶体不是同一类,温度一变频率就跑了。

网友H:
内部一般用的是震荡电路,相对来说外部晶振会更稳定

网友I:
用内部时钟可能是因为对时钟要求不高

网友J:
看需求,  不一定需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K:
如果不涉及到USB、频率计算等一些需要1%精度时钟的,可用考虑用HSI。注意事项,内部8Mhz与PLL之间有个2分频,PLL计算需要注意。

网友L:
不知道LZ能不能管到采购层,有些圆柱型晶振(还不少)无丝印的,到时候如果仓库/生产出现和32khz混淆,那时候真是买了个表。要空间还是贴片的有比较小的。

网友Q:
圆柱8M的,我也没见过,圆柱的只见过32768khz的晶振。

网友A:
圆柱型的8M晶振比较稳定的

网友D:
外部晶振性对预内部的是比较准的,有源的更准

网友R:
变量被重叠,可以考虑联合体。

网友S:
对于面积小的板子,我喜欢用 2016 封装。(剛查了下,貌似都有 1612 封裝的了)
对于 stm32,我喜欢用 12MHz,不知道为啥你们都用 8M 的

网友T:
TXC 嘉立创有卖3225 12M可以贴片的

网友U(2020-01-14):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V:
挺稳定的啊

网友W:
听稳定的 不要担心

网友X:
只要是正经渠道的东西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