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专门用于快速富利叶变换(FFT), 数字滤波,卷积,相关等算法的DSP

楼主(2019-12-15):
请介绍一种专门用于快速富利叶变换(FFT), 数字滤波,卷积,相关等算法的DSP

网友A:
还有别的要求吗?

楼主:
最好集成12bit以上的ADC功能。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是马达/能量控制的,我建议你用TMS320LF240x。

网友C:
看看DSP选择指南: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楼主:
有些资料说DSP比单片机好,但单片机用的比DSP广。请问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网友D:
单片机一般用于要求低的场合,如4/8位的单片机。DSP适合于要求较高的场合。

楼主:
哦,懂了,多谢几位

网友E:
C6000的DSP芯片。

网友F:
DSP就是针对算法处理的。

网友G:
5000系列DSP

网友H:
推荐DSP6678芯片。

网友D:
具体要使用的DSP选择哪种?

网友A:
不同的DSP平台的具体算法也不一样

网友I:
可以网上找一些算法相关论文看看

网友J:
所有的叫DSP的芯片,都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只不过性能有高有低。

要高性能的,可以看看TI的C66X系列的多核DSP

网友K:
TIC2000现在主流的是16位的

网友:
TMS320C54X和TMS320C55X的

网友L:
ti的dsp芯片tms320c6000系列芯片

网友M:
DSPc6000系列,可以采用IQmath库函数

网友N:
学习DSP的硬件开发

网友O:
C6000系列是一个32位的高性能的DSP芯片

网友P:
推荐TMS320C6000系列DSP芯片。

网友Q:
一般使用TI公司的DSP产品

网友R:
C6000主要应用于高速信号处理

网友O:
C6000系列的功耗较大,需要仔细考虑DSP与系统其他部分的电力分配

网友K:
2407A和32位F2812

网友N:
还有就是DSP的开发环境,也就是CCS

网友:
DSP218X系列是目前应用广泛的两款主流16位定点DSP芯片

网友M:
将浮点运算转换为定点运算计算。

网友L:
学DSP6000系列的,可以把重点放在算法上

网友R:
c 5409dsp 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Q:
主要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C6000

网友P:
建议直接看TI的TMS320C6000系列的DSP吧

网友S:
比如C641X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