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2不能正常收发

楼主(2019-12-15):
STM32F107 CAN通信CAN1能正常收发,但CAN2却不能正常收发

网友A:
初始化是一样的吗

楼主:
两者的初始化是一样的呀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哪里配置错了

楼主:
当时还能用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快搞晕了!!板子每次程序进去问题现象都不一样,要么是CAN1有数据 要么是CAN2有数据,要么两个都没反应

网友C:
用示波器量呢

楼主:
也是奇怪,有时有数据时没波形,没数据时反而有波形

网友D:
先用LOOPBACK模式,看看收到数据了吗?

网友E:
两个CAN不同,一般如下:
双 CAN
● CAN1:主 bxCAN,用于管理 bxCAN 与 512 字节 SRAM 存储器之间的通信。
● CAN2:从 bxCAN,无法直接访问 SRAM 存储器。
● 两个 bxCAN 单元共享 512 字节 SRAM 存储器

网友F:
应该每个CAN,官方都有例程的,看官方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G:
初始化一样,不行,是两个CAN不同

网友H:
貌似 CAN2 需要开一个独特的时钟。但是,具体的是怎么样开启,我不太清楚了。。。,

网友I:
CAN2是基于CAN1的,要开启CAN1才有用CAN2 ,只是要用指令分配一下邮箱空间          CAN_SlaveStartBank(10);  //CAN1、CAN2功能块划分

网友J:
CAN2没法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开启CAN1,FIFO及滤波器的管理都得借助CAN1. 当然CAN1倒不是一定要参与通信。

网友K(2020-01-14):
我从来没有用过芯片自带的can模块

网友L:
我俩都不行 都不能收发

网友M:
我也没有调通呢

网友N:
会不会两个通道的冲突了

网友O:
我用官方例程也没调通

网友P(2021-07-09):
TMD垃圾芯片,NXP就没那么多破事。换回NXP了

网友Q(2023-03-06):
你注意过滤器这个地方吗